请教蓝宇F3A的用浆问题.

楼主(2008-06-03):
蓝宇的F3A, 装XXD2212的电机, XXD30A电调, 用11.1V 2200电池(15-20C), 配9060浆是否最合适? 另外, APC或仿APC浆会更好用吗? 请各路英雄好汉不吝指教!

网友A:
2200毫安重了点,速度会很快,还有重心问题,我一般用1300毫安比较多,当然也用过3000毫安的,这么多桨用下来,皓业黑色的8060桨最为合适,断了不心疼,而且万一小炸,桨断了,保护了飞机。仿APC桨太重,不太好。还有你的2212电机,KV值是1400的吗?是的就对了,入不是,请换成1400的。

网友B:
搭车请问一下猎鹰:2212 1400KV的电机现在好像有多个牌子,请问哪种好点?最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问一下猎鹰:2212 1400KV的电机现在好像有多个牌子,请问哪种好点?最好给个链接,谢谢!

这个飞机,就用XXD的吧,上海金山模型就有。

网友:
收到,谢谢猎鹰!!

网友C:
这个飞机2212 就行了吗??

我也在关注这个飞机,听说需要2217 才可以,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关注这个飞机,听说需要2217 才可以,是这样吗??

不行,太大,头太重,2212  KV1400已经很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毫安重了点,速度会很快,还有重心问题,我一般用1300毫安比较多,当然也用过3000毫安的,这么多桨用下来,皓业黑色的8060桨最为合适,断了不心疼,而且万一小炸,桨断了,保护了飞机。仿APC桨太重,不太好 ...

谢谢, 我用的正是KV1400.

网友D:
OK, 收到, 这样看起来用 KV1200 的 2208 配 9050 似乎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K, 收到, 这样看起来用 KV1200 的 2208 配 9050 似乎也不错?

哈哈,我就准备用KV1200的2208配9050

网友:
KV1400配8X6桨,电池不好受的。用1000或者1200就好了。速度也不会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照南园猎鹰的说法, 飞机要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就准备用KV1200的2208配9050

试飞了没有?

这个配置怎么样, 动力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