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做的黑胡桃夹板船壳

楼主(2008-06-03):
工具就用了一把介刀,一支笔,一把钢尺。很粗糙,还没最后完成。长80CM,宽23CM,估计完成后船壳重量会超过600克,不知是不是太重了。想跑到50公里,1、要用多大的桨呢?2、装什么动力好,21级发动机行吗?3、如果上电的,是多大的电机和电调呢?

各位高手请提提意见,拍拍砖,指教一下,感谢了!

最后一张不小心把自己走光,哈哈!

网友A:
船底的2个板  弧度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底的2个板  弧度怎么控制的????????????????????

做好骨架后,装底板的地方放纸样调好长度和线条,最后剪纸样修正,好了才照纸样切木板。

网友A:
我推荐你买个汽油发动机  就100块  很马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你买个汽油发动机  就100块  很马力的

我的船装不了吧

网友:
宽有没有25?满25可以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你买个汽油发动机  就100块  很马力的

那里有???

网友:
准备装什么动力呢

楼主:
长80cm,宽23cm。装什么动力还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

谢谢鼓励!

网友:
找论坛的2手汽油机  他有  100一个 进口的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准备做木制汽油船,希望快点做好,
感觉船头有点不够尖呀,不知道跑起来会不会抬头特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准备做木制汽油船,希望快点做好,
感觉船头有点不够尖呀,不知道跑起来会不会抬头特别厉害

做的时候没图纸,是不够尖,跑起来后总结总结,下一条船再改进吧

网友:
coolfire 上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离上图还早呢,还是那天看你的木船帖子才有了这种想法的,等搞好了一定上图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我提的3个问题呢?

网友E:
楼主家里刚刚装修哦,黑胡桃夹板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家里刚刚装修哦,黑胡桃夹板多出来了

我们这边没轻木,是去装饰材料店买的边角料

网友F:
楼主能不能给上数据呀?手工不错,我也想做一个。最好将图纸也发上来。

网友G:
建議LZ可用3.5C.C.的甲醇机!

不錯的有GMS和GO牌,好像都有手拉起動的装置,
但船好像還未加水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给上数据呀?手工不错,我也想做一个。最好将图纸也发上来。

图纸数据都存放在 人脑 里面,不知怎么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錯的有GMS和GO牌,好像都有手拉起動的装置,
但船好像還未加水骨啊

谢谢前辈指点,水骨还在考虑怎么做

网友G:
可用三角木做.(飛机木,後再用速乾胶封上,磨滑,再上胶一次)就成了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水骨还在考虑怎么做

先参考別的船底图,水骨的排列!
装馬力大的机器就把安装距離宽一点,(也是用速乾胶固定)
馬力小的可窄一点以減小觸水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参考別的船底图,水骨的排列!
装馬力大的机器就把安装距離宽一点,(也是用速乾胶固定)
馬力小的可窄一点以減小觸水面积.

学到野拉,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船多重?

现在空壳已经550多克了,不知会不会过重

网友:
突发奇想!用铝合金可不可以做船啊?比木头强度高而且还轻!

网友:
建议H2820外转KV2400.
便宜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