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2.4G意义何在?

楼主(2008-06-03):
目前好多设备都向2.4G发展了,请问2.4G比现有设备有的优势是什么,还有些传输工具也是,请问大佬~~~高频除了穿透能力强外还有什么优点?

网友:
传输速率快~频点多,跳频方便,生产简单!

网友:
生产简单,,为什么还那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好多设备都向2.4G发展了,请问2.4G比现有设备有的优势是什么,还有些传输工具也是,请问大佬~~~高频除了穿透能力强外还有什么优点?

ms穿透力其实变弱了。买无线路由器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能穿几堵墙啊”。结果买到家发现在隔壁就没信号了。

高频的方向性增强,开放空间的有效距离变大倒是真的

网友:
我觉得最大优势是不会撞频,还有天线比较短

以后普及了就会便宜啦,现在esky的lama都2.4G+数码舵机啦,哈哈

网友A:
2.4G的模塊現在比白菜還便宜,開發簡單,賣的貴,所以......

网友B:
发展2.4G并不只是一个频率提高的问题,而且基于2.4G的通信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带来一大好处就是生产简单,但简单的东西不一定卖的便宜,物以稀为贵,等TDF之流的2.4G都卖出来了,就便宜了

再说现在2.4G也不算贵呀,AR6100卖50美金,146ip不也卖350人民币吗,持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展2.4G并不只是一个频率提高的问题,而且基于2.4G的通信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带来一大好处就是生产简单,但简单的东西不一定卖的便宜,物以稀为贵,等TDF之流的2.4G都卖出来了,就便宜了

再说现在2.4G也不 ...

网友:
应该说价格还是有点偏高的,等以后普及了就便宜了。当然这也要靠技术的成熟与发展。

楼主:
但是现有的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我也支持发展好的东西,但是绕射能力好象没有FM强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展2.4G并不只是一个频率提高的问题,而且基于2.4G的通信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带来一大好处就是生产简单,但简单的东西不一定卖的便宜,物以稀为贵,等TDF之流的2.4G都卖出来了,就便宜了

再说现在2.4G也不 ...

AR6100才50美金么?在那里有卖的啊?真的不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现有的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我也支持发展好的东西,但是绕射能力好象没有FM强是吗?

准确地说那叫做衍射能力,电磁波频率越高,衍射能力越弱,但直进性越强,衰减少。对于现在规定的700mw发射功率来说,2.4G的距离比72Mhz扩展了几倍。

另外,由于2.4G频率较高,其下的频段也更广,所以同频的机率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6100才50美金么?在那里有卖的啊?真的不贵啊!

E-BAY上遍地都是,还免邮费,不过大多不是1.6版本的,建议你宁可加10块8块的买1.6版本的

网友E:
找到一家卖1.6版本而且便宜的,SHIP到澳洲算邮费不到50美元,SHIP到中国的价格不知道

http://cgi.ebay.com.au/SPEKTRUM-AR6100-DSM2-6CH-RX-RECEIVER-RX-DX7-V1-6-VERSIO_W0QQitemZ220241266329QQihZ012QQcategoryZ34056QQssPageNameZWDVWQQrdZ1QQcmdZViewItem

网友F:
用了2.4G后,接受发射一套就只能在一家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2.4G后,接受发射一套就只能在一家吊死。

恩,基本上是,FUTABA的和SANWA的只能在自己一家吊死了,JR和SPEKTRUM的还可以互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由于2.4G频率较高,其下的频段也更广,所以同频的机率极低

其实2.4G的频点比低频的多不了多少。之所以撞频几率低是因为每秒钟要改变几十次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家卖1.6版本而且便宜的,SHIP到澳洲算邮费不到50美元,SHIP到中国的价格不知道

http://cgi.ebay.com.au/SPEKTRUM-AR6100-DSM2-6CH-RX-RECEIVER-RX-DX7-V1-6-VERSIO_W0QQitemZ220241266329QQihZ012QQca ...

真的是啊!估计ship到国内就贵了!无论如何先谢谢您啦!

楼主:
那到底有没有一篇具体介绍2.4G好的文章啊?最好是有比较的那种,另外带实践是最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2.4G的频点比低频的多不了多少。之所以撞频几率低是因为每秒钟要改变几十次频率。

错了,跳频技术基本上没有运用在遥控模型中,似乎XPS沾了点边
扩频技术倒是JR,SPKTRUM支持,
还有的是用传统的FSK

之所以撞频几率低,是因为加了地址识别字段,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不会被另外的控控制到,但还是会因为被干扰而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有没有一篇具体介绍2.4G好的文章啊?最好是有比较的那种,另外带实践是最好的

这种文章国外的论坛上有好多,或者你去厂商的主页看看也能了解不少,比如SPEKTRUM的主页

网友:
请看拙文,文中有误,楼下兄弟还有更正

2.4G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568&highlight=2.4g%2Bgale

楼主:
谢谢啊,学习了,不过还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比如说如果巧合的遇到了两台“同频”在一起飞,是不是不会发生FM同频那种现象?互相操纵?而是都可以各自控制自己的飞机,只不过是数据传递受阻,出现动作滞后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错了,跳频技术基本上没有运用在遥控模型中,似乎XPS沾了点边
扩频技术倒是JR,SPKTRUM支持,
还有的是用传统的FSK

之所以撞频几率低,是因为加了地址识别字段,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不会被另外的控控 ...

也许其他厂商用了Spread Spectrum,但是对Futaba而言没有错,Futaba用的是FASST,不过我低估了跳频的频度,其实是每秒钟几百次。

http://2.4gigahertz.com/features/features.html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709587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许其他厂商用了Spread Spectrum,但是对Futaba而言没有错,Futaba用的是FASST,不过我低估了跳频的频度,其实是每秒钟几百次。

http://2.4gigahertz.com/features/features.html
http://www.rcgroups ...

却是是我记错了,只有Futaba是真正的跳频

XPS是假调频

之所以如此,怕是和Futaba在日本较早就做无线modem等产品有关,自己的技术拿来就用了,其它厂家都用的芯片厂提供的参考设计。

网友:
这不会是XPS出的对比表吧。

网友G:
看来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哦

哎,这年月,看到对比表我就烦。TNND我自己也经常炮制对比表,哎~~~~~~

网友I:
大大增加了频带宽度,可以实现双向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大增加了频带宽度,可以实现双向传输。

双向确实很吸引人,如果像802.11一样能够传送自己订制的信号的话……

但是接收机的耗电量大增……

网友:
开始担心低空飞行的失控安全问题

网友:
现在SPEKTRUM已经应用了双向传输啊,他们有类似老鹰树无线系列的产品,飞机上的各种参数包括电流电压转速等等可以实时的传回发射机并显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技术了,前年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的模塊現在比白菜還便宜,開發簡單,賣的貴,所以......

人家卖的是技术 材料肯定便宜

网友:
2.4G 在遥控的应用现在还在初级阶段,但是技术上肯定是比传感 UHF/VHF 的好的多

(btw: 上面有位同学说的 72M是微波是不正确的)

网友:
意义在好多人换设备 厂家又能赚好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