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和0704A飞016,基本参数设定!

楼主(2008-06-03):
你的几个重要数据是怎么设置的呢?
1、双重比率
2、最大行程
3、常规油门
4、常规螺距
5、陀螺感度
6、尾舵混控
等等,我完全糊涂了,尾巴打转很厉害

网友A:
尾巴转得厉害,看是不是陀螺反向的问题,0704A若没反向开关,可以在6ex里设置。

网友:
0704A若没反向开关,可以将陀螺转180度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转得厉害,看是不是陀螺反向的问题,0704A若没反向开关,可以在6ex里设置。

6EX可以设置0704A的反向??

楼主:
3楼LS的方法很管用,转个身就OK了。因为6ex不能设置0704a的反向

楼主:
楼LS的方法很管用,转个身就OK了。因为6ex不能设置0704a的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