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是折叠的好还是整的好?

楼主(2008-06-03):
 我想做个
滑翔机
!在1.8米我的摩托车后备箱在30厘米长!我打算把机翼做成折叠放在箱字中!就不那么大了,到了场地在打开,插棍!!!问题是,这影响气动布局吗?而且机身我打算作成KT那样的直板!!!抗风怎样!!!阁下发表把!!!!!!!

网友A:
老孙不搞船了所。
滑翔机不好耍,还是玩3D和3A好耍些三。

网友B:
先做个整的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我想能行的通把!只是机身子是KT造型的!!?

网友C:
能想到就能做出来

网友D(2008-07-19):
机身你爱做成直的就直咯。问题不大。
前面的有点看不明白。我想你的意思大概是你打算做个1.8m的滑翔机, 但你的后备箱只有30cm
你打算把它做成6段的,每段30cm,这样就好放进箱子里面对把。
这样做当然没啥问题,不过构造挺复杂的而且容易变形,重量也大。能少做几段就少做点把。同样的你的机身也应该拆成几段对把。

楼主:
是这个意思!!!你也有?

网友E:
建议别拆那么多段,会影响强度。加入强度足够了,很有可能出现重量过大的问题
长点就长点,绑在后备箱上也行啊

楼主:
我不想绑,原因;是有次交警查我,说我带不明物体,!!!

网友F:
做个大点的箱子,把飞机放里头,然后绑在车上.

楼主:
本来不想做KT机了。
可刚买了天9, 呵呵,不能浪费700块钱,还是硬者头皮做了架!造型类似与F3A, 长1米翼盏1.2米! 过2天施肥去!!! 第一次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都不感想象!!

网友G(2008-11-19):
你要把1.8m的滑翔机装在30厘米的后备箱里 没可能吧?
静态模型还差不多

网友E:
翼展1.8米,假设展弦比为9,翼弦长20厘米,选一个10%左右的翼型,厚2厘米,30厘米一段,共6段,共计12厘米厚。剩下的空间根本放不下机身和尾翼,更别说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