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自由飞

楼主(2008-06-03):
半夜三更,做了架小机

130玩具电机

最满意的尾轮,用单放机内的皮带轮DIY的

来张全图

有个问题不明白,象这个小机,用什么电池好呢??只想做个电动自由飞..也不知道网上卖的电动自由飞是用的什么电池??有大大帮帮忙吗?
顺便上个KT+轻木的微风

飞机下河了,郁闷,其他还好,烧了个电调..

不知道有没有得9

网友A:
130电机很难飞起来,我初中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电机很难飞起来,我初中试过

看你做多大的JJ,我试过用比130还小的飞起来过,不过因为电量低,才飞了大概30到40米

网友:
中学时候也尝试做过130的,重量太大。。

网友:
130要飞完全没有问题!关键看LZ选的什么电机,130级别里边也有很多不同的电机,选那种强磁马达,就算用2节七号电池都飞上天了!要是电池是充满电的话保证飞不见!

前段时间才做了一个130电机驱动的遥控机机~可惜摔了~不是因为动力问题~看来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1035

网友B:
楼主这个飞机的机翼不太合适。

把单层KT板弯成弧形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结构在重量和强度上都不如单弯的。

网友:
LZ要注意休息。。身体是飞灰机的本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飞机的机翼不太合适。

把单层KT板弯成弧形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结构在重量和强度上都不如单弯的。

是的,这个结构看上去挺有意思,但肯定重

网友:
电动自由飞可以用镍镉电池做动力电,既耐充又不怕电放干净了,千万不要用锂电!

网友:
上次我的飞机下河烧了个接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