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一个Φ18X65mm的孔的方法.

楼主(2008-06-03):
如下图,要在一根#45钢棒料上车一个Φ18X65mm的孔,大家有什么好办法,需要用到怎么样的车刀。
我现在用尼龙来做,用了把8X8mm的内孔车刀,车的尺寸不是很准 。关键是刀伸出来比较长,刀抖得厉害。
要是车铁的话,按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网友:
用18mm的绞刀。先车到17.8mm左右,用绞刀一绞就成。

网友:
前面这17.8毫米如何加工呢.............车的话 刀伸不了那么长
看这样行不行 直接用17.9毫米的钻头钻 然后直接用18毫米的绞刀绞
最后扒皮

网友:
17.9的钻头,你的床买了可以上这钻头的钻夹了?先用你最小的钻头,再用最大的,在车内孔

网友:
用12mm钻先搞通!
再车一根外径17.98的棒棒。
然后用内孔刀镗,快到尺寸时【17.5mm】用小进刀量反复搞!
这时,若外口尺寸有18mm时,在保证刀具锋利的前提下,继续用此刀量反复搞几刀,以消除内口因为让刀而产生的切削不足!
直到试棒能插到头!

网友:
一般小车床的尾座锥孔可以直接塞入莫氏2号的锥柄钻头,17。9mm钻头基本都是锥柄的,买根来用吧

网友:
简直是小菜  先钻在车   6.5CM而已  直径还18

网友:
太简单了。不告诉你。

网友:
看尺寸楼主不会是放18650吧,要是这样的话建议用内景18.5

网友:
6.5CM的通孔还是比较好干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提供的意见。
查了一下资料,
18mm直柄铰刀的固定柄是16mm,我现在最大的钻头夹只有14mm。(买个新的钻头夹和铰刀?)
18mm莫氏锥柄铰刀,是MT2的,车床尾座是MT3的。(买变径套和铰刀?)
17.3/17.5/17.8mm的锥柄麻花钻,也是MT2的。(买变径套买钻头?)

现在我手上有13MM的直柄麻花钻,我原来是这样做的:用10mm的钻头钻通孔,然后把一端用钻头钻13mmX65mm左右的孔,再用8X8的内孔刀慢慢车。。。

就只做一两个东西,不想添太多的工具。。。那个M12的孔应该是M12X1.25的螺丝孔,看来是车不了了,买了一个丝锥攻牙。
原来以为有了车床,有车刀就可以随便车东西了。谁知道车太小,太深的内孔是很困难的。。

网友A:
大晶牙老哥的方法最经济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晶牙老哥的方法最经济合理!

最大限度的利用手中现有的资源和大量闲置的脑细胞!

网友:
呵呵,晶牙把diy的乐趣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B:
车18的孔,为什么把车刀搞成8X8的呢?用12的钻头钻过后,搞一个15MM粗的刀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若外口尺寸有18mm时,在保证刀具锋利的前提下,继续用此刀量反复搞几刀,以消除内口因为让刀而产生的切削不足

尺寸是到位了```那内孔的毛糙度怎么解决`砂纸砂``=失圆````砂瘪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18的孔,为什么把车刀搞成8X8的呢?用12的钻头钻过后,搞一个15MM粗的刀肯定没问题,

你找一把焊接内孔车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车12#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外口尺寸有18mm时,在保证刀具锋利的前提下,继续用此刀量反复搞几刀,以消除内口因为让刀而产生的切削不足

尺寸是到位了```那内孔的毛糙度怎么解决`砂纸砂``=失圆````砂瘪鸟``哈哈`

你又不是造汽缸!
业余DIY,能插进去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找一把焊接内孔车刀看看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这样的活就不能用一般的内孔刀,你用这个刀震动是不能避免的,你要再做一个头部弯曲小或者没有的刀那样刚性会大一点,由于用比较大的钻头钻过,加工余量已经比较小,排削问题不明显

网友D:
自己加工车刀! 内孔车刀有好多种, 用一根管子,头上焊上刀片.就可以加工深孔.(不是盲孔)用这个方法,正常情况深孔比可达15-20.刀快些.切削槽细些(断屑)如果还抖,挑整一下车速,或进刀,切消量也可以.肯定能行,试试看.

网友C:
大晶牙
那干脆用铣刀得了``速度高点`最好用合金铣刀`效果貌似比绞刀还好`尺寸`公差`我就```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E:
其实非常非常容易!!买根钻头,把它夹车床上!把他的屁股车细!就可以用钻夹头夹了哦!!!

网友F(2008-08-06):
先用17。5的钻头钻了只有 再用17。8 防止孔钻好只有变成18了 想大1丝2丝的 就用18的合金绞刀 不想的话 就用普通绞刀也行

网友G:
只做一两个你自己开始的方法就是正确的。
如果是做产品就很头痛了。本人一个产品类似楼主的情况,车刀磨损非常快,不停的刀补都搞死人了,涂层刀具又用不起。楼上好多人说简单,都是嘴把式,自己做个试试就知道有难度了。

网友H:
呵呵 先钻后绞比较好

网友I:
车削速度,深度,刀的刚性,主轴转速要搭配好,活才能干出来。

网友J(2008-10-29):
原帖由
wzb616
于 2008-6-5 21:24 发表
车12#膛啊?
狗友个

网友K:
回复 网友L:
12号是18.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