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飘飘机动力配制

楼主(2008-06-03):
飘飘机飞机
11.1V1500MAH20C电池
新西达无刷2208KV2600电机
新西达25A无刷电调

楼主:
不知到这个电池20C是不是太大了
电机工作的时会不会烧电调啊

楼主:
1500MA,20C,    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20=30安
啊晕
电调才25A

网友:
电池100000000A 也不会烧你电调  电调的烧毁要么就是你的电压高了 要么就是你的电机负载大了  与电池电流无关     除非你的电池 电流小到 短路都烧不坏电调!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太大的C值,在工作时会烧电调不

网友A:
这个问题近似于,家里放100斤粮食会不会把人撑死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近似于,家里放100斤粮食会不会把人撑死  ^_^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近似于,家里放100斤粮食会不会把人撑死  ^_^

电站那么强也没能把我家的那几个灯泡烧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近似于,家里放100斤粮食会不会把人撑死  ^_^

回答得很好!

网友:
请问你用的桨是好多的啊?

楼主:
那就是和C值无关了

网友:
可以明确的说,C数只是此电池可以长期工作的一个参数,最大放电电流(短路时)远远大于这个参数得出的电流,我的一个15C1700的电池,单个电池内阻30毫欧,短路时140A,合82C。

网友:
家里电视机才100W,市电也不会烧了电视机呀

网友:
KV2600,似乎高了些,不晓得浆多少寸,要是有5寸估计不怎么行了。。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