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

楼主(2008-06-03):
想問問熄火降落動作時是把螺距作正或負度數呢?

网友:
先负后正

网友:
还没开始练,不过原理上应该是熄火后先稍微降低油门,让螺距成为负的,这样转速不至于掉的太快.等到快着地的时候,推油门,把螺距变成正的,提供升力让JJ平稳降落.

网友:
买好脚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問熄火降落動作時是把螺距作正或負度數呢?

悬停时下降高度到较低时,直接拨熄火开关就可以了吧。

这时候的螺距应该是悬停螺距,我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否叫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