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问G770T配舵机问题???

楼主(2008-06-04):
请问G770T能配哪些
舵机
呢?是不是一定要数码的?除了9650,9527外,56HB或D591可以吗?效果如何????急等回答谢谢

网友A:
JR770T配合最好的舵机就是JR原厂的数字锁尾舵机,好像与福特巴的锁尾舵机不通用。

网友B:
除了9251,9256,BLS251等这些窄频舵机不能用外其他都可以

楼主:
哪怎么区分哪些舵机是窄频的呢

网友C:
应该买套装的三~~~,好用还便宜些~~~。

网友D:
我有个99新的JR8700G 数码舵机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