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GY240成为GY40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最近收了一个GY240,收到后就立即修改成为401。因为卖家赠送了修改401所用的零件,所以修改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loveliness:

但是在晚上用FF9测试感度的时候,与真正的GY401还是有区别。

然后再次分析配送的零件问题。引用刘老师的帖子里的说明三极管是BC848型号,但是收到的型号编号是1AM,查询贴片代码得知1AM的实际型号是MMBT3904。这个属于NPN型三极管,没有在B极增加电阻。所以使用这个型号之后,实际的电阻相差了10K左右。然后查询401原来使用的三极管代码是24,24代码的三极管实际型号应该是PDTC114TU。然后更换与原来401型号完全一致的三极管后,发现感度基本可以达到401的调节范围,但是还不能够于401完全一致,继续查找问题。发现配送的2个0.1U电容,体积比较大属于0805型的,401所用的贴片电容都是0603型的,然后手动把原来的0.1U电容换下,换上0603型的0.1U电容。通电测试,这回修改的GY240终于与GY401的感度识别位置完全一致。:loveliness:

通过上述的实践发现了,不少问题。赠送的配件存在很大的错误问题,而且很多零件都是属于拆机零件,很难保证可靠的性能。估计原来的零件由于拆卸过程造成一定的误差。而且1AM三极管根本就不合适使用。

PS:为了避免更多的玩家上当受骗,公布这套配件的淘宝地址: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0eb87a0b8c23cc9418f5baa22d800f8.jhtml
把XXX修改为淘宝的拼音。

楼主:
GY401使用的三极管PDTC114TU,在B级增加了一个10K的电阻,这个才是必须使用该型号才能得到相同感度效果的保证。

网友A:
240和401差价多少? 也可以考虑73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和401差价多少? 也可以考虑730啊

GM730永远不可能达到401的高度。

网友B:
这回修改的GY240终于与GY401的感度识别位置完全一致。
请问LZ如何鉴别感度识别位置,我改的240好像跟401比起来感度要调高很多才能用,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GM730永远不可能达到401的高度。

好多人是这么说,不过谁也没有真实证据,大都是“听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修改的GY240终于与GY401的感度识别位置完全一致。
请问LZ如何鉴别感度识别位置,我改的240好像跟401比起来感度要调高很多才能用,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用JR 9X2设置相同感度,比如一个70%,一个50%。然后测试GY401与修改401的感度区别。只要感度调节大小完全一致才能够达到401的效果,不然240修改的401感度幅度不正确,就是修改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修改的GY240终于与GY401的感度识别位置完全一致。
请问LZ如何鉴别感度识别位置,我改的240好像跟401比起来感度要调高很多才能用,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使用JR 9X2 设置感度0 70% 感度1 50%,然后测试GY401的感度大小,再测试240修改的感度大小。只有感度幅度和范围完全一致才说明修改成功。

如果使用的那个三极管参数不正确,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感度范围和幅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是这么说,不过谁也没有真实证据,大都是“听说”而已

不是听说,而是事实,我师傅就在设计GM730这个陀螺仪的厂家,工程人员直接告诉他的。

目前超越GY401 GY611的只有英国的DS760这个陀螺仪,真的很牛!

网友:
0603和0805的电容,封装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不知道实际电容量是否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听说,而是事实,我师傅就在设计GM730这个陀螺仪的厂家,工程人员直接告诉他的。

目前超越GY401 GY611的只有英国的DS760这个陀螺仪,真的很牛!

也只是“说”啊,并没有数据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是“说”啊,并没有数据依据。

师傅就是厂机手,测试过的。这个算不算测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