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10DS接收能直接装在亚拓450上吗?

楼主(2008-06-04):
新手...准备收个2手的JR10DS装亚拓450上, 不知道电机后面的空间尺寸能装下吗?记得好象有人说过装侧版上,我可不想这么做,有装过的大侠能告知一二......谢谢

另外好象10DS接401接口也要修一下才能装,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准备收个2手的JR10DS装亚拓450上, 不知道电机后面的空间尺寸能装下吗?记得好象有人说过装侧版上,我可不想这么做,有装过的大侠能告知一二......谢谢

另外好象10DS接401接口也要修一下才能装,是这 ...

绝对可以,我也是用10DS的,而且尺寸和机体里面空间好像量身定做一样合适,不过就是重了点,呵呵

网友:
尺寸是绝对没 问题的  不过建议LZ买个小点的
如770S或者77S
价格便宜点  而且轻些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用10DS的目的是便于今后上油鸡,不知道这样想法对否~~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用10DS的目的是便于今后上油鸡,不知道这样想法对否~~新手~~

也是的,其实重一点点区别也不会太大的,就1X克而已,高高手可能会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