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 油门一推大,A浆转速就不正常,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8-06-04):
上周在卧室飞了一下,不慎撞墙炸机,再度启动时发现油门推过半时,飞机的噪音变细变锐,接着就往一个方向狂转,仔细排查了一下发现是A浆在油门推大时转速下降
听声音觉得是哪里打滑,就用502粘合了一下主旋转头和主轴,又把下端用于固定大齿轮的那个圈圈拧紧,问题依旧
用手顶住
电机
,使电机齿轮与大齿轮紧密结合,问题依旧
现在怀疑是不是大齿轮与主轴的结合处打滑,还是有其他什么问题,是否换大齿轮就能解决,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在A桨撞墙时,控制A电机的功率管由于过热受损,动手能力强的话拆下来换上新的就可解决。

网友B:
按LZ所说应该换主轴,这个东东有一点点弯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C(2008-07-21):
回复 网友D: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看看锁紧齿轮的两颗坚固螺钉是否上紧了,这种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