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的电源插头那里有得卖??

楼主(2008-06-04):
在电子商店买了个电源插头,回家才发现插不进去,好象控的电源插座中间的金属柱比较粗一点。请问这种专用插头那里有得卖呢?知道的告诉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子商店买了个电源插头,回家才发现插不进去,好象控的电源插座中间的金属柱比较粗一点。请问这种专用插头那里有得卖呢?知道的告诉一下吧。谢谢。

就在电子商场去买内径合适的,有不同内径的,你要挑。

网友:
不是简单的粗,它上面还有一个小突起,应该是特殊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