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油针的调整

楼主(2008-06-04):
亚拓50
发动机
,症状是,从怠速加油,不能快,一快就熄火,要慢慢的推油门,等转速上来后,就不会熄火了。副油针大概是水平,主油针1.2圈左右,我用15%的TOP油,飞完后,温度是99度左右,动力也还可以。
按理应该收点副油针,但一收副油针,高速发动机就会有金属声!冷车启动后,要稍加点油稳稳怠速,一旦发动机热了后,怠速挺正常,拨点火器怠速不会升高,也不会降底。

网友A:
建議LZ先換一顆全新的火星塞試試看,問題有沒有改善
如果沒有,請改變火星塞的編號,往較熱型的火星塞試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主油针退到1.5圈,副油针锁进去5度左右,发动机温度最是在80度左右

楼主:
不是说温度,100度以内就都可以吗!
我的热火头是OS8#,感觉我们这里的气候来用8#是最好。

楼主:
在热一点的是几号呢

网友:
8#的火头是最适合的 现在气温比较热,油针大点多发动机比较好
我的600NP也是用的TOP15%的油,油针位置是1.5圈

网友B:
火头可能不行了!你可以先换一个看看!
火头不好,会比较耗油,从飞行时间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C:
我以前用TOP15%的油,总感觉差那么一丁点,自从换了TOP30%D的油,JJ很听话。

网友D(2008-12-28):
COOLPOWER15油感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