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慢速舵机

楼主(2008-06-04):
云台需要,平时都是用高速舵机, 这一次需要慢速的,感觉还真难找,各位知道有哪些慢多机么,越慢越好,最好1S /60度左右,再下谢谢了

网友:
估计用高级的控可以设置的。

网友:
用较高级的控之类的可以设置舵机操作速度

如果自己制单片机信号控制,那就更简单了,其实就是把一步的动作,发多步发送出去

楼主:
9X2能设置么,我的控是9X2的

网友:
好像是每个通道舵机的EXP可以更改

网友A:
9x2没有问题, 有“舵机速度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信号给慢点不就行了,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

网友:
你这种要求估计市面上 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9x2没有问题, 有“舵机速度设置”

怎樣設舵機速度?

网友:
呵呵,舵机速度靠低档遥控器是调不了速的;

你要慢的话舵机的话只有三条路:
1,买台高档遥控器
2,改舵机;
3,做一块慢速舵机控制板,网络上非常多的单片机程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