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使用G4的直升机悬停训练的问题,请大大们帮手!谢谢 ...
4VF使用G4的直升机悬停训练的问题,请大大们帮手!谢谢!

楼主(2008-06-04):
G4 直升机悬停训练使用的直机固定为Donmion 3D,无法选择自己定义过的机型,所以无法使用4VF控制。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4VF来开始训练?

楼主:
顶一下,请老大们进来看看帮帮忙!

网友A:
楼主的G4在哪下载的

网友B:
所有训练科目都固定飞机,不能选

网友C:
可以选的,用控制台选,不过命令我忘了,找找啊。好像是
load.....
还是忘了,上网搜一下,G4.0 开始增加了这个功能 。

网友D(2008-08-01):
回复 网友E:
请问:我用esky0404控飞G4的直升机悬停训练,为何无法操控,jj无任何反应,但飞一般的飞行是正常的,如何解决直升机悬停训练的问题?

网友F:
用控制台(~)输入:loadaircraft [飞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