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已有天9控,上600N需要添置什么吗?

楼主(2008-06-04):
自己现在有天9控和450se,如果上600N的话,要买些什么?用原来的控,各位大大能否推荐个经济实用型的配置,最好附带目前市场价格,谢谢!

网友A:
直接上600NP带排气管3200
50蓝头发动机1200
S3001*3    250
401+S9254   1260
FK大桨   240
另外加启动设备大概  500

网友B:
运气和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600NP带排气管3200
50蓝头发动机1200
S3001*3    250
401+S9254   1260
FK大桨   240
另外加启动设备大概  500

这样算下来大概6600元这样,这个50蓝头发动机是亚拓的吗?还有前期可以先用便宜的大桨练习吧?现在到底哪个性价比高啊,600N,600NP,600NSP。

网友:
现在600NP带排气管好象就29XX。在5IRC上,不过限三套,看你运气了
OS50蓝头多问几家应该 11XX可以搞定
舵机 建议用ES539*4  300
401+9254   12XX
普通玻纤大桨  140。很不错的。拿来飞钟摆都没问题。
启动器+启动杆+二合一+油泵+油=1000不到点
如果不用二合一那就要配接受电池+电活器比用二合一便宜 200吧。
还有其他飞机上的小东西,比如三通油滤,油箱盖等一些小又贵的东西看楼主能否忍住不买。
基本就上面这些东西。最简配置。供楼主参考

网友:
还忘记说了~`楼主如果是用原来的天九控。450SE还继续玩。还得配个接受机
如果都按楼上的配法,因为楼主什么启动设备都没。所以给个最终配好价。请楼主自己选择
600N配好=6000左右       最低配置
600NP配好=7000左右      中挡配置
600NSP配好=8500左右     豪华配置
以上所讲的配置不是电子设备的配置。是飞机机身的配置

楼主:
哎,看来还是蛮贵的啊,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
还要买个启动器250!

网友:
以上这都是初期的费用,600NP小炸一下,起码也得500,最便宜的油100元一桶4升,相当于10元一个起落

网友:
不管是什么飞机,只要是50油机,炸机成本基本还是一样的,不管是600还是JR。。等品牌

网友:
新手看了这个情况不敢往下发展了。菜鸟建议把天9换了,避免以后失控炸机增加维修成本。

网友:
先把T9换掉

网友:
为什么要换天9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玩笑的啦  我的意思是有个T9和什么都没有差不多 差的东西还多呢 主要是T9我感觉不安全 尤其在城里用抗干扰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和勇气

网友:
斜盘舵机不要用3001,3003,539,用MG995比它们更好,不要以为国产的舵不好,MG995比以上3种绝对要好

网友:
如果LZ不换控确实需要 “运气和勇气”, 赫赫

网友:
我就是在用天地飛9通在飛  還不是照樣倒飛不誤

网友D:
補充一下 飛機是雷虎50SE

网友E:
我的天九没飞就卖了 都感觉进口的心里感觉安稳把

网友F(2008-07-20):
最好一次到位!!

网友G:
油的真贵啊

网友H(2008-09-03):
T9控怎么了 要支持国货 不一定进口的就好 天天都有人买T9 不过没听说天天都有一台T9失控 我就不信你们用FF JR就没失控过 这些都要看技术 真正的直升机或者最先进的固定翼f-22还失控呢

网友I:
老大想玩就勒紧裤腰带上吧,玩无止境。考虑太多,连450都不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