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pcm2000-2改造8比例通道

楼主(2008-06-04):
前几天买了几套振华pcm2000-2型四通道控,准备用到表演舰船上面,该遥控使用8位单片机做编码、解码核心,但只用了4路,有改装潜质,于是扩充了另外4个通道,并安装了混控开关,给大家看看。
电路图
电位器用4.7k线性型的,连个电阻用1.5k(我开始弄错了)电容用104的
这样安装进去
同样安装
电路板上按照这样改,单片机没用的几个角被一根电线短路这,估计是为防止干扰,需拆掉,图上右下方的电阻也要去掉,改装的4个通道接单片机的8.9.10.11脚,
就是这个电阻,这是没有拆除以前的
拆除以后
将电位器和开关全部安好
另一面
再看看
安装上到顺开关,其实只用6路就行了,左起前4路是操纵杆的4路到顺开关,底5路是
模拟器
开关,开关打开输出ppm信号,玩模拟器用,第6路是v尾混控开关,飞飞翼用,7和8没用
二极管用1n4148就行了
接收机加两路插针就行了
正面
安好的电位器和开关,前面的可以当开关通道也可以比例通道
令一面
装好了
很超值亚,呵呵

网友A:
不错!是超值了~

网友B:
不错,LZ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D:
改的不错,100元的东西让你发挥到了极至。

网友E:
哇 从此这个控要价格飞涨了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手艺是强的不行啊!
振华的接收机,做到现在还是用MC3361啊。都N年了啊

网友G: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网友H:
楼主,想请教你一下,模拟PPM信号应该从什么地方取出?电路应该怎么接,麻烦你给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I:
我的原则是——只顶牛贴!

网友J:
楼主你在拍拍你是线是怎么连的 好吗? 还有呢小开关,

网友K:
技术活呀

网友H:
谁知道模拟信号应该从什么地方取?

网友L:
振华靠什么维持生计?

网友M:
首先,学习LZ的这种精神.
其次,请问LZ把控改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加液晶呢?还有就是很多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N:
化腐朽为神奇, 点石成金!

网友:
玩这种控是不错的,有开发价值,适合会DIY的玩家做;
而且是PCM的,这种PCM模式可以说杜绝的舵机的抖舵问题;
但是,该机子的高频部分需要自已调整下,

例如:1、换个好的发射管,并在发射管上加装散热片。
      2、在谐振线圈有可加磁芯的地方加磁芯,并用场强计调整。调整到场强计读数最大。
      3、仔细观察晶体是否有松动的可能,如有可直接将晶体焊到板上,因为是便宜控,无所 为以后升级问题。
      4、会无线电的可打开发射机,将所有的焊点重焊下。
     经过这样的调整,这台便宜控即可变成好控,毕竟有PCM的底子。

网友:
21楼的朋友,想请教一下,这个控是不是象楼主说的可以输出ppm信号,信号是从输入到发射电路的地方取

网友:
回复22楼:
我 在任何资料中均末查到此款控能输出PPM信号.

网友:
厉害!振华的东西性价比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振华靠什么维持生计?

人家肯定自有妙招,至今未倒肯定是有生财之道的~~

网友(2008-07-11):
回复 网友O:

这个控自身带Truflite3D模拟器的输出信号,没有PPM的信号。

楼主:
好长时间没进这个版块了,都忘了这个帖子了,真不好意思。
回上面朋友的提问
1.为什么不加液晶屏,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控很便宜,价格液晶屏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再说,我使用在表演用的军舰上面,也不要求又太高的精度,所以就这样了。
2.估计我的表述不准,这种控输出的ppm信号只是玩模拟器使用的,不能发射出来让接收机动作,这种控有好几个型号,有的带有模拟器输出插口,我买的10个中有6个是带模拟器接口的,跟futaba的差不多,通过拨码开关让选择成ppm信号既可以玩模拟器了,

3.能输出ppm信号的事情,是振华厂家技术工程师告诉我的,我从没有用过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4.楼上朋友说的高频电路磁芯的问题,我也意识到了,我将其中一个磁芯取下,加到另外一个里面(实在记不清楚是那两个了)通过调整,让控制距离增大了一些,还没有仔细调整,反正玩船是足够了。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

网友P:
红色的反向开光是否后面加上去的?控上面没有的话直接加上去可以了没?还用设其他跳线吗?
我的控上面没有这路开关耶~~~
想玩模拟器,可是没有合适的线,不知怎么办好?改接音频?USB?
这个控···除了手感不好外(我自己改了手,可能手艺潮,操纵杆动作很不爽)··100块拿来玩玩8通道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红色的反向开光是否后面加上去的?控上面没有的话直接加上去可以了没?还用设其他跳线吗?
我的控上面没有这路开关耶~~~
想玩模拟器,可是没有合适的线,不知怎么办好?改接音频?USB?
这个控···除了手感 ...

是后来加上去的,自己去电子市场买一个就行了,要加开关和4148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请叫您一个问题 我按照您的方法加上8位开关和4148二极管 将1-4号开关打到on 接收机1-4输出没有反向输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所以二极管的负极都向开关方向吗? 我的QQ号4339361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是不是讲二极管接反了,所有4148有黑线的一极接开关,拨动开关的时候要保证在关机状态下,拨完了在开机才行。再有,第五开关不能打开,除了玩模拟器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S:

谢谢coolfire的指点,二极管4148安装没有错误,我是在开机的状态下拨动开关,所以才没有反应。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看你的电路图,5、6通道的那个开关主要作用是什么?还有 我的振华里面的电位器都是20K的, 我手里没有5k的电位器,只有10k和20k的电位器 可以按照你的电路图使用吗?上下电阻是不是按照比例放大到3k和6.2k呢?这2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要求很严格。再次向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T:

5、6通道上的开关是为了用开关通道的设备用的,就相当于江比例通道当作开关通道使用,比如军舰上发射导弹什么的。
上下两个电阻是为电位器定电位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取得越大舵量越小,一般情况下按比例缩放就行了

我这个电位器就是20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U:

谢谢 coolfire的指点。有的遥控器上的说明,5号通道是起落架,6号通道是襟翼。

网友:
回复 网友U:

按照您的指导 我改造成功了,现在也有8通道的控了。这个控很经济,使用一周没有跳舵和抖舵现象。
还想请问一下,这个控有没有升降舵和襟翼联动,方向舵和副翼联动功能,我不记得在哪个地方看到有人说这个控有这个功能。

楼主:
这个功能好像没有,只有v尾混控功能

网友:
真的不错,佩服

网友(2008-08-17):
好丑的控啊

网友:
支持楼主!
用来玩坦克一流啊!

网友:
我94年买的YZH-938就用MC3361,看来吉林振华没有随着时代进步呀,唉,这样我们国家模型行业何年马月才能追得上外国呀

网友(2008-09-27):
其实,振华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现的的遥控器全部都是振华的.从刚开始的938的确不行,主要是电位器的问题,在后来出的PCM制式的ZH2000后,质量就上去了,当然后出的一批100元的机子遥控距离是近,我刚购了有2台,但在进行电路改进后,达到了相当好的水平,以后在坛上将发表文章,介绍这个改进方案,当然是得有一定的电子方面动手能力的人才能改.

网友:
改的很好呀,这个用来玩船再好不过了。
那只104的电容最好焊在电路板上,靠近单片机的位置好些,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控用在坦克上是一流的.
而且楼主很好人,我曾经发PM向楼主询问改造的细节,楼主很耐心指导我,在此向楼主道谢!

另外期待43楼大大的改进方案

网友V:
回复45楼,我现在正在试验中,先前试验了一下,是有大的提高,这次想借个相机,把整个需要改进的地方用相机照下来说明.并且准备将具体改进元件的参数也列出来.使需要对ZH2000想改进的人有个好的直观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V:
回复45楼,我现在正在试验中,先前试验了一下,是有大的提高,这次想借个相机,把整个需要改进的地方用相机照下来说明.并且准备将具体改进元件的参数也列出来.使需要对ZH2000想改进的人有个好的直观了解.

期待大大您的改进帖!!!!

网友:
谢谢楼主 谢谢43楼 你们是精英 是模友的福星

网友:
回复47楼和48楼.我先发了一个"我的ZH2000(PCM)遥控器也用锂电"的文章,后期还有加装软天线的文章,等做好之后再发表.

网友:
楼主,怎么我的接收和你的不一样呢??

网友:
请问楼主,你买的振华有电路图吗?你这些资料在哪里拿的?

网友:
对啊,同问,楼主很:专业啊em04:

网友:
振华的东东还是很不错的。我的2000II型一直在飞飘飘和小赛。很好用

网友(2008-10-31):
请教岛主一个问题,到顺开关弟5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到顺开关下面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不加行不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共鸣,这段时间很少到这个板块来,所以没回答一些疑问,不好意思
回50楼朋友,振华的接收机分大的和小的,电路是一样的,效果也差不多。
回51楼朋友,我也没有电路图,我是和厂家工程师沟通后得到这资料的。
回55楼朋友,第5路是模拟器开关,开关打开输出ppm信号,玩模拟器用。
回56楼朋友,下面的开关二极管是钳位用的,不能省略,这种管子很好卖的,是常用零件。

网友:
支持高手 感谢改造分享

网友:
严重支持,也想买支ZH2000玩玩了

网友:
中毒了
我也想搞台整整

网友W:
你们买控是怎么买的
淘宝还是从建行打钱
我也想买
哪个安全点
我米少啊

网友X(2009-02-09):
这个控很超值嘛!好,很好!

网友Y:
看来振华的控还是可以用好的,就看我们怎么用。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Y:
我也准备买几个玩车船等

网友Y:
这个控不知有没有舵角调整功能?

网友Z:
少有的关于振华的贴子 其实初级玩家可以考虑国产控的
我的老振华PCM-2000一发两收在飞汽油动力伞。
我的新可尼9通一发四收在飞大电滑。
国产控的万向台手感要改进。
建议:国产控初始研发就从PCM六通固定翼 V尾混控(多预设几套一键通混控方式) 直机 开始。
上市就是一发两收或多收。

网友Z:
继续: 要有舵反向直接切换功能 大小舵角调整。

网友AA(2009-04-24):
沉底了么???没有4148 用4007可以么?

网友AB(2009-10-08):
楼主留个联系方法,以后向您请教

网友V:
回70楼:
没4148用4007也可以的,

网友AC(2009-12-16):
深夜受教了,致敬啊前辈

网友AD(2011-01-06):
2011年再顶一次。

网友X:
我的都已经卖了!觉得遥控距离不远

网友AE:
难得的帖子/。

网友AF(2012-03-15):
振华2004
我最近在网上收了个振华的发射机,型号是ZH2004F.没有接收机,收来是准备瞎掰的,或拆另件,看了这帖,不拆了。但是其单片机和你的不一样,是24脚的。不知怎样找那几个扩展脚。

网友:
振我中华

网友:
呵呵,楼上的想象力丰富

网友:
电路清晰图

老帖子回了好几年啦。。。
几年前买的一个zh2000 72M现在找出来想玩玩,想看一下35M的电路板上的电路连接(72M和35M的电路不一样),有哪位老大能够提供一张清晰点的电路板图,就是35M控单片机周边的电路,非常感谢!!具体区域为图片红色框内,主要是PWM输出那两个引脚的电路接法,还有那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和贴片电阻的大小。有人能提供就最好了。

网友:
北京新幻想买过一个 ,吉林振华的控买过两个(一个FM另一个PCM),不过现在早当垃圾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