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如果用来控没螺距的飞机还用设螺距曲线吗?

楼主(2008-06-04):
如果用6EXHP来控没螺距的飞机还用设螺距曲线吗?
如果飞的是例如4通道的4#机```那么是不是螺曲曲线就自动取消的了?或者是要关掉螺距曲线设置的这一项??
谢谢`

网友A:
6EXHP控4通道的4#机根本不用管螺距曲线设置的这一项,但是要注意,油门和尾翼混控的那项,去说明书找找

网友B:
不是变距的还设什么螺距曲线呢?
倒是可以设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