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软轴和硬轴的如何连接

楼主(2008-06-04):
求教!软轴和硬轴的连接用焊锡焊接和环氧树脂连接,哪个更牢固,谢谢!

网友:
看硬轴的材料,铜的可以焊,我的硬轴是不锈钢的用BJ39胶粘,没出过问题

楼主:
请问BJ39是什么类型的胶啊?谢谢

网友A:
我个人感觉用焊锡焊比较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J39是什么类型的胶啊?谢谢

属于环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用焊锡焊比较结实

不锈钢的焊不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呵呵还没计划跑船

网友:
不锈钢你用磷酸做助焊剂就可以用锡焊啦!我就是看老帖里的做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