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刹车功能的ESC 如何实现刹车功能?

楼主(2008-06-04):
请明白的兄弟说明下,先谢谢回答的兄弟。

网友A:
一般是开控,油门最高,接电调,等电调反应完毕,拉油门到最低,电调再次反应完毕,设置完成。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你这个答案以后我能用上。
我问的有点问题,我是想知道ESC制动的原理,它是怎样让电机停止转动的?

网友B:
应该是刹车时电调对电动机两极短路,利用电动机的反电动势来刹车。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楼上说的那样,楼主把无刷的三根线接短路再转动转子,阻力会很大。这就是原理

网友C:
应该是刹车是给电机加反向电流这样会很快停住的,但是刹车时会消耗电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