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10MHz 的控, 天线整多长比较合适?

楼主(2008-06-04):
估测了一下, 我的发射器天线长约 980mm. 接收天线长约 830mm.

我想把发射与接收的天线都改成 535mm 长的, 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楼主的频率和我的一样,小心我干扰你哦...
改了的话会对效果有影响的.
貌似天线最佳长度是波长的1/4吧

网友:
可能通过改变加感线圈电感量的方法来改变天线长度.

网友A:
我的是35.100哦!
布丁你也要小心哦!和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5.100哦!
布丁你也要小心哦!和和

在哪儿飞?

下次去你的飞场悄悄打开发射, 呵呵.

网友:
3楼加4楼就是正解了。如果不是飞很远的话,不改电感也没什么大关系,有效距离会缩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