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硬轴连接震动很大,这样连能否减少震动?

楼主(2008-06-04):
硬轴连接震动很大,这样连能否减少震动?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但应该可以减少震动。如果你的电机端和轴端的安装差距不大的话用硬的连接也不会有太大震动。已经有模友把你的想法实现了,我还没有亲眼见到就是了。

楼主:
只能讲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电机2脚固定点用像胶块减震

网友B:
这种连接方式在1989年用过,软轴不要太长。

楼主:
请问你现在你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忙了一上午,做出来了以失败而告终!还是震动很大,准备找机订车一个直连的试试看

网友C:
建议改用直径小点的硬轴,3MM以上的直轴校直以我们家里的条件几乎不可能.

网友D:
偶之前就是这么搞地,只不过软轴和硬轴是焊死的
现在全部改软轴了效果更好

网友E:
这个我已经试验了
搜索我的贴,
优点是震动小
缺点是致命的把你的电机轴甩歪。。!!
我不建议

网友F:
这都是接驳位置所出现的吼徑偏差和硬度不够所致!
做这些東西正確來说是要用号數鑽头的,還有工序是先鑽小的一边,再鑽大的一边,然後才鑽固定位的螺丝吼才对

网友G:
太偉大啦,簡直製福人群呀!

网友H(2012-09-21):
9楼正解~

网友I:
我的也响的厉害,全油门,都怕炸了!那声音,太恐怖了!

网友J:
LZ你这个貌似就是软轴的原形,但现在软轴都升级到这阶段了,你这个已经被淘汰,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