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装完后用不了,出现这个提示,怎么办呢?

楼主(2008-06-04):
用的EMU3.1中文版的
G3.5就没问题,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下载的G4是虚拟光驱安装的,一共四张碟

网友A:
用的什么狗?,如果是原配的要先按住回位按钮即可!!

网友B:
没输入序列号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说,我用的ESKY的0905A
序列号安装完输入了呀

网友B:
就是序列号错误或丢失,英文提示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C:
看不见图片。
注意软件安装位置。我上次安装软件和破解时默认的一个目录是 realflight G4,而另一个是 realflightG4,差了一个空格,成了两个文件夹,就出现了序列号错误的问题,重新安装时更改了一下路径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想玩模拟器,高手说说

网友E(2008-07-0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我之前下载的2G多的文件,安装过程没有提示输入序列号
现在下载的4.4G的安装时也没提示输入序列号,怎么回事

网友F:
安装路径不能带中文,用户名也不能是中文,否则都会找不到ini配置文件。这是G4的一个小BUG。所以如果XP用户名带中文的话,可以新建个用户玩,但得有administrator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