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换一个控来玩600油直

楼主(2008-06-04):
请问~换JR的好还是扶他吧好~

JR的那种型号最好~(9通的2.4G)

谢了

网友A:
JR新出了个12通道的,FUTABA 的就是12FG和14MZ了

网友:
便宜点的 就买 JR 9303 2.4G的 (9通的)

网友:
有米直接搞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新出了个12通道的,FUTABA 的就是12FG和14MZ了

JR 12通的是那个型号?

网友:
就是JR 12X新出的一个12通道的控,价格好象是8000多

网友B:
最好是9通道或者9通道以上的非国产控,至于品牌,建议你比较身边的飞友,他们用什么控的人多,你就用什么控。这样交流起来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9通道或者9通道以上的非国产控,至于品牌,建议你比较身边的飞友,他们用什么控的人多,你就用什么控。这样交流起来容易。

 有道理~

网友C:
If you plan to own more models in the future, then Futaba seems to be the better choice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1. receiver is cheaper
2. receiver is easier to find
3. receiver is easier to sell in the used market simply because Futaba has a much bigger market share than JR
4. Futaba has better products than JR. Personally, I prefer 14MZ 2.4G over 12X...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you plan to own more models in the future, then Futaba seems to be the better choice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1. receiver is cheaper
2. receiver is easier to find
3. receiver is easie ...

睇来没别的选择了~
扶他吧还有彩屏呢~

网友(2008-07-20):
。。。有米的当然14M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