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汽油机问题

楼主(2008-06-04):
买了个旧的汽油机,日本产的。经动手清洗后,面貌焕然一新。有两个问题向大侠们请教
1、红色的导线干什么用的?如何用?
2、原来的排气管不用而换成所谓的谐振管,可以吗?
不知图上原来的排气管不用,换成所谓的谐振管,可以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红色导线
红色导线应该是点火信号线,如果是老早以前的机子,就是和白金相连,现在的机子都是电子触发器了;如果没有电源,那就是和磁电机相连,图中就是带电源的(电池)。

网友B:
熄火用的

网友C:
搭铁灭火线
排气管可以改动,只要排量对应,可以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