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機后电機祗打震。怎回事?

楼主(2008-06-05):
好盈电變裝在前方,直撞向墙之后,自檢完成后都不能轉動,电調沒有燒黑,但堆油門有少許熱?

网友A:
电机或电调断了一根线,缺相现象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还未找到原因

网友C:
只能说倒霉了...换只电调试试...不行就换电机试试...其中一只坏了

楼主:
真的很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