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中遇到的几个小问题GL450+T9

楼主(2008-06-05):
已经飞了10几个起落了,炸过一次。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请教高手:

1. GL450的3个倾斜盘舵机,我现在用的是辉圣9克,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舵机代替?感觉升降不是很平顺。是否需要用金属齿轮的舵机比如:65MG
2. 以锁尾方式打开T9控, 有时候会听到舵机一直在吱吱叫,GM700的等不亮,要稍微推一点油门或者有时候拨一下尾巴,灯才亮,进入锁尾状态,舵机也不叫唤了。或者全部关掉重来。 10次有4次舵机都叫,我检查了,也没有超出舵机最大行程啊。
3. T9的空中微调选项是不是控制悬停过程中进行螺距和油门的调试?

网友:
以锁尾方式打开T9控
那个是 锁尾  开关啊?
打开以后 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我的套机也是GL450+T9
和lz的感受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尾是可以自己设置的,我把他设置到开关E上了。效果是悬停的时候可以抵消风标效应。

网友:
1、如果是初学者,用盛辉吧,精了后再上65;
2、没有问题,不碍事:
3、最好不要用空中微调:

网友:
辉盛还是蛮好用的。我已经用了超过125个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