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M700和GM730的主要区别

楼主(2008-06-05):
刚入手了一架GL450,需配个
陀螺仪
,主要考虑700和730,价格差1倍,不知道哪个更合适,功能上有什么差别。请懂行的指教。谢谢

网友A:
700和730的主要差别就在传感器上面,700使用压电传感器,缺点传感器本身噪音大、对温度敏感,所以温飘很大。730使用ADI角速度传感器,所以很精确,不过说实话730还是有点点温飘,但是非常轻微。

网友B:
没用过,我只知道价钱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讲解,决定7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