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能配什么样的亚托麻烦高手告知本人急用

楼主(2008-06-05):
最好列出象单 谢谢了

网友:
450GF含电机电调电池 1600
GM730 450
6EX 800
6个辉盛150

网友:
为什么要6个辉盛啊....做炸机备用啊,哈哈

网友:
把预算提高1000吧。

网友:
最好一步到位  免的换来换去 还麻烦些!
450GF+401+9257+9X2+65MG*3     配件若干  电池*4 充电器一个!
估计6000左右吧   当然部分必须是2手的

网友:
如果不一步到位,可能后面会被折磨死

网友:
更节省的方案
450se gf
elf Gyro
tower pro 9g
tdf 6C
3000还不到 可以去飞越买些配件 呵呵

网友:
GYRO 还是建议上GY401
控至少也上个6EX....其他的自己怎么省自己看吧

网友:
急用?????  还是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参考.

网友:
还有充电器,大桨,3颗备用电池,三轴,大齿等配件

至少要追加1000才能开始玩450电直,否则基本上是被飞机玩.
也就是说按照最低配置也要4K以上,当然推荐买个2手9X,不过有一定交易风险.
舵机最好不要2手的,什么65MG,人家齿轮都炸烂了还买?还不如玩新的辉盛.

网友:
绝对还是提高预算好,不然不是等零件就是因为二手质量问题郁闷

楼主:
正准备提高预算中,大致 控二手9 的 舵机电调跳马达锁尾其余都新的,所有配件都是单配置这样可以吧。

还有 想了解哪些配件易乍,大浆 主轴?〉

网友:
3000还是买ESKY的套机吧,剩下的钱可以多买些配件和电池,不然还是按照6楼的配比较合算。

网友:
好像预算太低了,我当初也是预算3000,可是配下来4000多了,还是配的GY400,9G的最差配置。

网友:
450GF=1600
65MG*3=525
9650/9257+401=1200
这样才3325

网友A:
楼上朋友是用线控飞直升机的么?不用买遥控
3000买个9X还欠点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朋友是用线控飞直升机的么?不用买遥控
3000买个9X还欠点窝

线控且免配备电池?
这岂不变成风筝啦。。。。。。。。。

楼主:
这个看着差不错

正规货原封不动,最新款一体化球头,内六角螺丝刀就可拆卸,带430X电机\35X电调,小铝箱包装,无门无派小店,只销售最官方,最有保障的版本。(不含电池)

(430X电机是430L的升级版,430L现已不再销售)

--------------------------------------------------------------------------------

亚拓450 T-REX 450SE GF套裝空機版 含电机电调   1550

电子件选购

还需配备以下设备组成一台完整的450

1、斜盘舵机X3         首选配置      Hitec 65MGX3

2、陀螺仪+尾舵机     首选配置      Futaba 401+9257

3、遥控器+接收机      首选配置      Futaba 6EXHP+146IP

                                       进阶配置      JR 9XII+R77S

网友:
还少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