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小子和飘飘机哪个好?哪里卖的便宜些?

楼主(2008-06-05):
有一点基础的,好小子和飘飘机哪个好些,休闲飞。看外形,飘飘机好像是可以加副翼?
淘宝上价格有点混,请问哪能买到便宜的。

网友:
个人感觉好小子比飘飘要好飞,从飞机外型结构上应该可以看出.飘飘机是可加副翼,但是需要修正机翼上反角为0度,改后舵效反映一般,动作的话不是很快!材料决定价格,EPP和泡沫的两种,EPP120-140左右,泡沫25-40左右!

网友:
飘飘也不错啊

网友:
我是直接到厂家天鹅模型买的。

网友A:
不做动作选好小子,做动作可选飘飘机改装.但要用3S的电池组,不然动作很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动作选好小子,做动作可选飘飘机改装.但要用3S的电池组,不然动作很肉

除了侧飞,好小子(无副翼)做横滚、筋斗、倒飞都行,我一直飞,有视频的,还有飞得最好的是平螺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6qH6YR--Cs/

楼主:
我看到横滚了。佩服。
是方向打到底吗?
我决定买好小子了,那个天鹅模型在淘宝上有店是吧?不过没有在卖好小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横滚了。佩服。
是方向打到底吗?
我决定买好小子了,那个天鹅模型在淘宝上有店是吧?不过没有在卖好小子。

是的,是方向舵打到底,但要升降舵配合一起弄的。
不是淘宝网,我直接厂家买的。
天鹅模型:http://www.swanrc.com/products.asp?page=1&prolenid=0

网友B:
真的要请教下,一直不会没副翼做动作。横滚的话方向舵到底,升降舵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要请教下,一直不会没副翼做动作。横滚的话方向舵到底,升降舵怎么操作啊?谢谢!

其实打升降舵和用副翼做很滚时一样处理,只是幅度要大,方向舵也要设得幅度大些。先拉点杆,飞机有些抬头,猛打方向舵(我把方向舵的通道设到1通道上,刚觉和打副翼差不多),同时推杆,飞机由正飞转为倒飞,然后继续打着方向舵,飞机继续倾斜,升降舵再由推杆变为拉杆,飞机又由倒飞转为正飞,完成横滚,由于没有副翼,滚出来不直,有点象桶滚的感觉,不过能滚就不错了。

网友:
我们这有机场,不能飞固定翼,只有飞直。郁闷

网友:
看上去好小飞横滚时, 需要拉杆使飞机在一个合适的迎角, 然后打方向, 使一边的上反部分由于迎角过大而失速, 后面的就好处理了.

或者把动力弄的很大, 至少全油门达到 2/3 推重比. 这样方向打到底, 强行滚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打升降舵和用副翼做很滚时一样处理,只是幅度要大,方向舵也要设得幅度大些。先拉点杆,飞机有些抬头,猛打方向舵(我把方向舵的通道设到1通道上,刚觉和打副翼差不多),同时推杆,飞机由正飞转为倒飞, ...

学了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