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版LAMA V4的控改5通道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有个新版的LAMA V4的控,用来玩模拟器,想给它加个3D开关,增加一个第5开关通道,看了下论坛的改控老帖,说是IC1的19脚是第5 通道,我就把IC1的19脚分别接地和接+5V的Vdd电压,试了试。结果发现,在G4模拟器中,第5通道并没有反应,而0404控的混控功能被打开了,而且只有3个通道可以控制了,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怎样才能取消新版ESKY 0404控的混控功能?

网友A:
装电池那里还有2个开关好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那里还有2个开关好象是~

我把电池盒后面的4个开关都拨了个遍,也没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楼主:
新版ESKY0404控的电路板:

楼主:
跟以前的ESKY4通控不同,以下是转改控的老帖:

E-SKY小电直遥控发射机改第五通道     小政
;
第五通道在19脚上,电阻是1K欧的 ,

这块单片机IC的第3个脚是PPM信号输出啊,第5通道在19脚是开关同到来的,第4,6,7,8脚是1,2,3,4通道的比例调压,第12,13,14,15脚是1,2,3,4通道的正反开关,第5,9,11接地脚

楼主:
该控所用的IC1集成电路EM78P458AMJ-G的性能参数:

1 GENERAL DESCRIPTION
EM78P458 and EM78P459 are 8-bit microprocessor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ith
low-power and high-speed CMOS technology. It is equipped with a 4K*13-bit Electrical
One Tim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OTP-ROM).
With its OTP-ROM feature, it is able to offer a convenient way of developing and
verifying user’s programs. Moreover, user can take advantage of EMC Writer to easily
program his development code.
2 FEATURES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3V~5.5V
􀂄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0°C~70°C
􀂄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base on 2 clocks):
• Crystal mode: DC ~ 20MHz/2clks,5V; DC ~ 8MHz/2clks,3V
• RC mode: DC ~ 4MHz/2clks,5V; DC ~ 4MHz/2clks,3V
􀂄 Low power consumption:
• Less than 1.5 mA at 5V/4MHz
• Typically 15 μA, at 3V/32KHz
• Typically 1 μA, during sleep mode
􀂄 4K × 13 bits on chip ROM
􀂄 84 × 8 bits on chip registers (SRAM)
􀂄 2 bi-directional I/O ports
􀂄 8 level stacks for subroutine nesting
􀂄 8-bit real time clock/counter (TCC) with selective signal sources, trigger edges, and
overflow interrupt
􀂄 8-bit multichannel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8-bit resolution
􀂄 Du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 with 10-bit resolution
􀂄 One pair of comparators
􀂄 Power-down (SLEEP) mode
􀂄 Six available interruptions
• TCC overflow interrupt
• Input-port status changed interrupt (wake up from the sleep mode)
• External interrupt
• ADC completion interrupt
EM78P458/459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OTP ROM
2 • Product Specification (V1.5) 04.01.2004
(This specific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further notice)
• PWM period match completion
• Comparator high interrupt
􀂄 Programmable free running watchdog timer
􀂄 8 Programmable pull-down I/O pins
􀂄 7 programmable pull-high I/O pins
􀂄 8 programmable open-drain I/O pins
􀂄 Two clocks per instruction cycle
􀂄 Package types:
• 18 pin DIP 300mil : EM78P458BP
• 18 pin SOP 300mil : EM78P458BM
• 20 pin DIP 300mil : EM78P458AP
• 20 pin SOP 300mil : EM78P458AM
• 24 pin skinny DIP 300mil : EM78P459AK

楼主:
EM78P458AM的引脚说明:

1脚:CIN+                    20脚:CIN-
2脚:CO                       19脚:TCC
3脚:ADC1                  18脚:OSCI
4脚:ADC2                  17脚:OSCO
5脚:Vss                      16脚:Vdd
6脚:ADC3                  15脚:VREF
7脚:ADC4                  14脚:PWM2
8脚:ADC5                  13脚:PWM1
9脚:ADC6                  12脚:INT
10脚:ADC7               11脚:ADC8

在新版的ESKY 0404控里,第3个脚是PPM信号输出,第4,6,7,8脚是1,2,3,4通道的比例调压,第12,13,14,15脚是1,2,3,4通道的正反开关,第5,9接地脚,16脚是+5V电源,17、18脚接晶振

网友:
数字电路学的的真好!

网友(2008-07-18):
那新版控怎样改了

那新版控怎样改了

网友:
7#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