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我也说两句

楼主(2008-06-05):
为什么丝杆 会有这样的公差? 就是因为丝杆的精度!  选用丝杆一定要考虑丝杆的用途.如果是仅做为传动用的话 可以T型丝杆,T型的丝杆精度是很差的......  要精度 只有选用滚珠丝杆,滚珠丝杆精度要比T型的好多了,可是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滚珠丝杆P7的原则上也是只能仅作为传动用的.假如你有作为定位的要求还必须要选用P5  P3的  不过价格 高的惊人.......!

网友:
其实T型丝杆精度也可以很高的,以前超精密机床还不全是T丝杆,与滚珠丝杆的主要差别是摩擦力大,对高速运转不利,但是能自锁.

网友:
我也说说,对于业余玩玩,只要是丝杆,都可以用。

网友:
T形丝杠的精度可以做到很高的,缺点就是会差问题。p7级的滚珠丝杠对我们diy来说精度已经算是不错了,通过软件的设置也可以得到很高的定位精度的,我现在用的就是p7的滚珠,定位可以做到2丝以内(200的范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丝杆 会有这样的公差? 就是因为丝杆的精度!  选用丝杆一定要考虑丝杆的用途.如果是仅做为传动用的话 可以T型丝杆,T型的丝杆精度是很差的......  要精度 只有选用滚珠丝杆,滚珠丝杆精度要比T型的好多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