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中奖了,RS77S 狂抖舵

楼主(2008-06-05):
前天刚到RS77S,装到450上用,一推油门,狂抖舵,换了个电机,仍然抖舵,以为是舵机问题,换上65mg,仍然抖舵,以为是电调问题,忍痛昨天买了个好盈40A,今天中午换上,仍然狂抖舵。换上其他接收机,不抖了。

RS77S不推油门的时候一切正常,动作准确,唯独推油门就抖,抖的动作非常大

刚发现把RS77S放到飞机外面就不抖舵了。我用460FX电机,难道有那么大的干扰?还是RS77S抗干扰能力不好,或者是我买的这个接收机抗干扰能力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二 ,这种情况接收机可以要求商家换货吗?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一定是接收问题

网友:
难道楼主中奖了?
我也是用RS77S,在发射机电压低的时候会抖舵。
其它时候正常。

网友:
LZ  RP爆发拉  哈哈

网友:
开住发射机,重新搜锁一下接收机的接收频点

网友:
lz是在电机转的抖吗?去了电机线看看,如果电机不转不抖的话,换皮带或不让皮带转,在看看抖不抖,可能是皮带的事

网友:
楼主让RS77S重新对一下频点吧。
要不就是中奖了

楼主:
就是电机转的时候抖,不转就不抖,后来发现接收放出机身外就不抖了,
我现在只好把接收放在飞机体外了,刚去飞了3块电池回来,一切正常,没有炸机:loveliness:

看上去有点别扭,而且放这个位置不知道炸机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危险

根据我原来放置的位置,离电机、皮带都比较近,我原以为PCM的影响不大

网友:
用易拉罐铝皮做个屏蔽盒!

网友A:
不用看了,7楼说的对,皮带换掉,你一定用亚托的了。哈哈
不信你把旋翼头去掉,留根杆,然后飞别测试亚托皮带和副厂皮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7楼说的对,皮带换掉,你一定用亚托的了。哈哈
不信你把旋翼头去掉,留根杆,然后飞别测试亚托皮带和副厂皮带就行了

皮带?怎么搞得?没研究过?为什么?

网友:
亚拓的皮带不行吗

网友:
R77S是SPCM的接收,应该不会干扰的!

网友:
不明白皮带为什么会影响接受机呢。    请jamesndsc 或火警119
或其他高手解释一下。  我们也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今天炸坏了尾管,随便换了皮带,在家里试了一下,抖舵现象消失,放到机身内部也不抖了,明天再去飞,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天啊,灵异现象?

楼主:
换了尾管和皮带,还是不行,今天早上下去飞,飞到6-7楼的高度就失控了,落了3楼的高度重新接收到,立马降落下来就不敢飞了,到底是怎么会事情啊,难道真的要做一个铝壳。
用原配的10DS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只能说楼主中奖了啊

网友:
静观事态发展,要是国货用户都能这么冷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