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些国产品牌的无刷电机比较好?

楼主(2008-06-05):
请较大伙一下,现在市面上哪些国产品牌的无刷电机比较好?
还有能在国内购买到的国外品牌,那些比较好?谢谢!

网友:
你是用来用的,还是用来统记的.

楼主:
本人算外行,对国内无刷电机的性能和质量不清楚,只是想请教一下大伙,咨询一下,以方便选型和购买。仅此而已。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困惑。

我是450电直,不知道哪款电机耐用,不要像原来的电机一样,冒烟了。

网友:
论坛上说飞高和GS的比较好。自己没用过,正想整一两个来试试

网友B:
深圳有一家做得挺好。

网友:
仓兴达的怎么样啊?

网友B:
AXI 更好,但太贵。

网友:
怎么华迈国内好像没什么人用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450电直,不知道哪款电机耐用,不要像原来的电机一样,冒烟了。

用冰峰雷电,保证你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有一家做得挺好。

   那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XI 更好,但太贵。

问题是AXI电机就是GS代工的,除了外观,参数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AXI电机就是GS代工的,除了外观,参数基本一致....

有什么可以证明

网友:
哪家工厂有做水冷无刷电机电调  高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