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这个接口应该用什么模拟器啊

楼主(2008-06-05):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小弟我的控是华科尔WK-0408,控后面的照片如下,我应该用模拟器啊?

网友:
什么模拟器都可以。

网友:
华科尔转接线+模拟器就可以了。

楼主:
哦,好的,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那请问
飞鹰USB  多合一模拟器
我可以用吗?

网友:
这种线哪里有卖啊
我的一直玩不了!

网友:
我今天试过了
买了条华科尔的线
还是玩不了!

楼主:
用不了
后面那个接口是教练借口,不是模拟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了
后面那个接口是教练借口,不是模拟器用的

网友:
我拆开看了下
里面有一些电阻、电容是空着的
不是可否通过更改电路实现模拟

网友(2008-07-14):
这个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