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产舵机

楼主(2008-06-05):
大家在使用国产舵机过程中,总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难道价格低是国产舵机的唯一优势?
都进来说说

网友:
精度和耐用度是国产舵机的不足之处。

网友:
精度的问题就是电位器的问题,而遥控器的一个问题之一也是电位器。
国产电位器啊……;

耐用度还是电位器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好说,普通电位的使用寿命都在几万次(一般厂家都标称10万次以上),目前论坛里还没有几个人用到这个次数上。

多说句,前几天琢磨了一下,才突然想到,电阻和材料的外形间不是线性的关系,所以,电位器的碳膜厚度也决不是线性的,想想在那么小的厚度上还要做出指数(或幂数?对数?)型的厚度变化,好像很难的样子啊。

网友:
电阻和材料的外形间不是线性的关系
为什么不是线性的呢?

网友:
舵机用电位器是线性关系。用于音量调节的电位器有指数和对数关系的。
做指数关系不是靠厚度,而是靠电阻膜的宽度,所以就容易多啦

网友:
国产电位器一直是个大问题,国产控用的电位器也存在寿命短易磨损的问题

网友:
除了电位器,齿轮的配合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模具的精度也不够,看看国外产品的光滑和齿轮的配合,比国产的多多了。

网友:
真的还想便宜量又足??

网友:
6EXHP中文說明書

网友:
拖拉机 能跑吧! 奔驰也能跑吧 ! 拖拉机多少钱? 奔驰多少钱?

拖拉机 能跑吧!   奔驰也能跑吧 !   拖拉机多少钱? 奔驰多少钱?

网友:
这都是我们有时希望价格便宜质量好,但是到后来才明白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但是已经吃上便宜的瘾的人就总是想着便宜,大家想一想,一个好的元件本身就是比较贵的那来的便宜呀

网友:
我所知道的做舵机的零件价格是这样的 用的电位器1.2-1.5元还只是质量一般的国产的 一个电机3-10元不等看要什么标准的10左右的是万宝至的价格没的谈3元的国产的,性能一般没有万宝至的稳定,然后是用的贴片电组和电容进口的性能比较好的价格要比国产的贵15%具体价格看型号和材料电阻一般是22一盘5K烂的有14-15一盘的5K ,IC国内和台湾的差不了0,5元一般用国内的多,三极管大家自己去看吧常电的也就0.15左右,进口的随便都要0.3元左右,FET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就是大家说的模具了,模具的价格就难说了看你的用料和所用的工时了火花多打一个小时就是40-50元多加一个铜工就要几百元,模架用好点的比如龙寄的就要比一般的要贵1000-2000不等,一套好的模具做出来要比烂的模具贵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那是以万开头的这样平均加在成型的胶件上又要多了1-2元了,这样加一加好一点的材料的东西的成本就要十多元了,就更不用说人工了检验的次数越多费用就越多你要养很多的品保,这样算算要多少钱加在一起成本没有个15-16元都很难做的下来,那有做生意不要赚钱的呀,那是傻子再加一些利润就加10%了那就要卖17-18元了,所以说质量从那来,质量是用金钱换来的,不要总是有些人认为别的的钱不是钱只有自己的是钱,有人说5元可一做个舵机说一个电机几毛钱,这种人你到了电机厂去看一下那道工序不是要钱的几毛钱连机器的电费都给不起,
所以说没有养过猪你是不知道养猪的难呀

网友:
所以国内做的好一点的舵机基本都是出口,才有钱赚的,国产好一点的一般都会在国外卖一段时间才在国内卖的有的根本就到不了国内的

网友:
怪不得有钱都给日本人给赚去了。

网友:
国产的金必经之路

由不好到好 是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不可能一口吃一个胖子   这是国产舵机的一个必经之路

黑白到彩电 到出口 不也走过来了吗

网友: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
振华的938舵机才10块钱1个,虽说精度不高、不过做普及型船用、车用绰绰有余啊,哈哈,性价比好,便宜又实用~~10块钱就够用的东西何必花大价钱买进口的呢?

网友(2008-07-07):
有些国产的做的 做工也可以啊

网友:
总有一天会 超越 老外们的 ^^

网友(2012-08-17):
电阻式电位器容易磨损,如果换成电容式的呢?或者光栅式的?
碳膜做不好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