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前辈熟悉德国KAVO变频器及电主轴?

楼主(2008-06-05):
近日淘到宝贝。kavo的变频器4442+电主轴4025hy!
未接
电机
,上电实验变频器,出现问题:
1、上电后片刻,风扇运转正常,故障指示灯亮,数码管右边两位闪动显示“。2”
2、按启动按钮无反应
3、按停止按钮,故障灯熄灭,数码管左边两位显示“88”
4、转动调速旋钮无反应
网上找不到资料,请前辈指点!谢过!

网友A:
是变频器吗?没见过这样的。
前几天买了一台80年代的富士变频器,也比这台更象个变频器,接上电机电机会吱吱尖叫,可笑的是该机还有一个参数项是用来调节这种叫声的频率的,共10种叫法,不过每种声音都很大很吵闹,最后含恨退货了。
那台变频器就是铁壳的,不过也不是这个样子呀。这台看上去更象个调压器。

楼主:
是变频器,这个没有问题的,http://www.cqservo.com/downloadxz/readme_pdf/axis/kavo_4442-4444.pdf
但是,搞不懂。。。。。。。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B:
变频器必须接电机才能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