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轴承胶胶住铜齿了,有什么好办法拿下来?

楼主(2008-06-05):
用轴承胶胶住铜齿了,有什么好办法拿下来?

网友A:
用老虎钳拔行不行的。

网友B:
吹风机吹吹~~

网友C:
貌似加热是好办法

网友D:
都督宜用火攻

网友E:
用火烧铜齿,两个作用:1。把轴承胶烧软。2。由于铜的热膨胀系数比钢的大,所以把铜齿烤热后铜齿和电机轴间就会有了间隙,容易拔下来。我建议LZ不要用轴承胶用螺丝胶就可以了。

网友F:
嗯,这个问题,嗯。。。

网友G:
快速加热.

网友H:
煤气上烤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