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KV1200,9050浆,3s电池可否配好盈10A电调?

楼主(2008-06-06):
2208KV1200,9050浆,3s电池可否配好盈10A电调?

网友:
好像电调小了点,电调会发热不太安全。

网友A:
上18A吧,差不了多少钱,安心很多。

网友:
10A的话这个电调注定要死翘翘,还是上18A或者25A的吧。

网友B:
是不是新西达的2208,我一直在新西达的2208  1200KV,配10A电调,从来没有烧过,10A绝对够了

网友:
这电机和桨的配置用10A有点凶险 了,安全起见,用18A的了

网友:
我们这里10A的电调要比18A、20A的贵,因为要定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新西达的2208,我一直在新西达的2208  1200KV,配10A电调,从来没有烧过,10A绝对够了

兄弟,我相信用过的,谢谢你,准备上10A,主要是重量要比18A轻10g,我看网上吊机电流也不过5A左右,就用1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18A吧,差不了多少钱,安心很多。

兄弟,主要是重量啊,差一倍呢

网友:
地面实际测试下电流不就可以了!用万用表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误差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啊!如果地面手抓全动力,超过7.5A的话,那么还是不要使用的好.!

网友:
3月17号注册的就要吊机了。。。。强人!

网友: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GWS1047RS桨:7.5V 9.6A,4880转,推力443克,7V 8.8A,4720转,推力410克,6.5V 8.1A,4530转,推力370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HY7060桨:11V 9.2A,9030转,480克,10V 8.2A,8480转,推力42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