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

楼主(2008-06-06):
昨天晚上晚上苦干 终于做好了
1 重心不知道在哪里 如果按50%的话
电池
就在接受下面
电机
用铁丝和皮筋 这样装好吗 还有
舵机
连杆这样做好吗
舵机安装 在舵机俩侧用双面胶沾了俩片KT 不知道强度怎样
总体效果
配置 新西达30A 2212KV1000
8060 3E1600MAH 15C
辉胜9G
天地飞6A

楼主:
还有我的遥控 在工作时晶体右边那里会发热大约40°左右 正常不
电调那一边是散热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桨和电机的搭配好象有问题了,KV1000的电机是配10寸桨的。但如果用10寸的话又好象太大了,如果配8寸桨的话建议用KV1400的。

网友C:
舵机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D:
机身应该再长些,增加稳定性。再有个垂直尾翼就漂亮了,很像F2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原来要用9050的奖 启迪说没有 给我发了8060 和1060

网友F:
楼主可是05年就注册的,怎么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以前只是玩 然后停了2年 现在又想玩

网友H:
重心头部,百分35

网友I:
说实在得,新手不适合飞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好飞 逆风速度很低

网友K:
这个8层飞不起来了..

楼主:
超级好飞 舵大些可以快速·横滚 机头很有弹性 撞到地上弹起来加油继续飞
飞机也飞场结实 低空横滚摔了N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