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4G接收机如何装在电船上还能露出天线

楼主(2008-06-06):
有用过2.4G控船的DX吗,说说经验

网友A:
我没看明白

网友B:
有天线管,天线坐,伸出来就是喇~

网友C:
我就不用露出船外....
放在船內接收都無問題..

楼主:
为什么呢?2.4G不是不能有遮挡吗?直接放船里不是完全被挡住了?

网友D:
放在船里应该没问提,还可以防止翻船后失控。
(如果是碳纤维那就只能放外面了)

网友E:
为了安全玩船还是别用2.4G好,它对环境要求太高了,尤其是水面,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B:
干扰是受频率影响,环境对传输信号影响

楼主:
水下有干扰,水面应该还好吧

网友E:
我说的干扰是受水的干扰,不是频率干扰,2.4G在水面上使用信号不是很稳定,用在空模跟车模上还可以,个人意见是不赞成跑船

网友F:
不建议跑船用2。4G

网友G:
我用FUTABA 的2.4G,天线直接放在船壳里,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