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频率的无线电对水的穿透性最好?

楼主(2008-06-06):
 如题

网友:
低频超长波,哈哈

核潜艇跟总部保持通信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没有人玩得起,因为天线长达几百米。

网友:
频率越低越好!

网友:
所以我用27和40跑船的~

网友A:
呵呵
频率相对低的
不过频率越低所要求的天线就越长,天线一般要求是波长的四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频率相对低的
不过频率越低所要求的天线就越长,天线一般要求是波长的四分之一

最好应该是半波长,四分之一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网友:
可以试试超声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应该是半波长,四分之一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哈哈
那我们的72M控天线就要2米多长了

40M的就更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那我们的72M控天线就要2米多长了

40M的就更恐怖了

呵呵,你的拉杆天线下面都是有加感线圈的。线圈的长度加上拉杆天线的长度正好等于1/4波长

网友:
我的40M天线就只有50CM长是你的1/4了,我的是R303FHS~~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