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请教

楼主(2008-06-06):
新手练了1个小时4通共轴双桨的飞机。可以起飞了,但是悬停停不稳。现在想购一个FF 9的控,机型选亚托450se。老鸟给个建议·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练习模拟器,在模拟器里形成条件反射能够对尾基本悬停,在考虑上450.

网友B:
太急了,不过米多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如果玩直机还是9X2好点,有七点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听老鸟说FF9要比9X2失控率低一些。
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说实话我还是非常喜欢9X2的外观。看着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回去之后肯定要练模拟器。这两个同时进行会不会好些?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