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SUPERX3同步带,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8-06-06):
SUPERX3同步带,多少钱一条,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厂家没有吗?

网友B:
看现在配的同步带,型号,长度。
按照原参数配就可以了!、
如果带子凭空消失了,也可以根据同步轮的外圆,齿数,齿型,计算得出带子的型号长度。
一般买三角带的地方都有同步带卖 。本地没有也可以淘宝。
这种附件一般机床生产厂家也是外购的。

网友C:
问一下,同步带在X3上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主轴传送带吗?

网友D:
是的。在SX3上,无刷电机通过同步带连到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