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GY611/DS3405說掰掰

楼主(2008-06-06):
原本trex500使用gy611/ds3405,最近換了RCE-600gyro和hsg-5084MG後!gy611跟3405就.............!
這顆rce600設定簡單(正逆轉開關/數位開關/延遲開關/行程量調整)跟401一樣!
rce-600搭5084mg鎖尾效果相當棒!風大自旋等速!高速後退尾巴不跑!可玩超高速自旋!
5084用在ccpm上速度比ds3405更快!可上6v(0.05秒)!
雖然扭力較小不過夠用!感覺不到推不動情況!
有意上500模友這組搭配可以考慮考慮!
手機拍的視訊!
http://tw.youtube.com/watch?v=m-0lZWKfX2Q

网友A:
gy611能搭配ds3405舵机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是JR舵机烂,不是GY611无能,呵呵!

网友:
低价收611/3405

网友(2008-07-09):
611一定要配9256或2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611能搭配ds3405舵机吗?第一次听说..

同感........

网友:
好象以前的REC-500吹的也很神,说401要仍到垃圾堆了~~~云云

网友:
太神奇了,有点象广告.........
不过611好象是可以支持其他舵机的,要进入工程模式改成对应舵机的带宽.

网友:
亚托论坛上很多人反应这陀螺有问题...转贴如下:

REC600陀螺儀的問題

剛上市就去買了一顆來用 裝在小爆龍
我的另一台小爆龍是裝401 想說兩台比較一下看哪個比較好用
結果每次這台裝REC600的 還在靜止調整設定pitch的時候電變就會很燙
尾伺服也會很燙 但是另一台裝401的小暴龍和另外兩台TREX500電變如果沒有飛 都是涼涼的 只是心裡一直很疑問剛開始以為是電變的問題
上個星期就這樣子飛起飛10秒電變就掛了
結果送修 因為臨時買不到亞拓的先買一個NOVATECH來替著用
但也是裝上去剛在設定pitch還沒有飛就很燙 怕怕的 先拆下來
再去買一個雷虎的裝上去 也是都還沒有飛到 就很燙
到最後乾脆把REC600陀羅儀拆了
試試看就是所有的伺服器包括尾伺服器都裝上去 給它開機10分鐘
都是涼涼的 一點也不燙 連尾伺服器也不會燙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請問可以送修嗎  :dem03 :dem03
不然這個陀螺自己也不敢用 就算是要送給人家人家也會怕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