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Futaba 6EXHp

楼主(2008-06-06):
想买台6EXHP飞油直,稳定性够么? 作竞赛用的话功能够用么?

网友A:
注意要配 136PCM接收机, 油直专用的

网友B:
6EXHP 是一款功能少。。性能稳定得控。。天9是功能多。。性能一般得控。。你看着买吧

网友C:
我就用6EX 飞600NP。没问题的~ 只是调节十字盘烦琐一些。完全够了。 LZ 既然想参加比赛那就买更好的吧~~ 比赛得精益求精啊~ 呵呵 另外。136HP是款很不错的接收机~~

网友D:
竞赛用?起码ff9,推荐12fg。6ex,还是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