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机主旋翼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8-06-06):
直机有时在猛拉舵时会出现噗~噗~噗~~的风声,很象真的直机声。请问这声音是如何发出来的呢? 出现这种声音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声音大一点实在是太震撼了 !能不能让直机能经常发出这种声音呢?

网友:
那是变距切风的声音

网友:
做多些,高难度的动作,倒飞与正飞之间,,,,从高空放低油门,,就快到地,,猛加,,,你会听到很爽

网友:
桨很重要,要硬,轻比如碳桨,动作也重要,

网友:
那是桨周期性的推动空气产生的震动波,也就是声音了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声音········

网友:
偶刚转油直,这声音让偶心惊肉跳的,刺激

楼主: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哦~  我的发动机比较贫油时这声音会比较明显!  而发动机动力部足时就不会有这声音了~  难道和转速有关系?

网友:
嘿嘿。涡喷的声音更爽,更震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哦~  我的发动机比较贫油时这声音会比较明显!  而发动机动力部足时就不会有这声音了~  难道和转速有关系?

那可能是你螺距i的问题了

网友:
爽的声音!

网友(2009-03-20):
有没有谁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声音在LZ说的那种情况下,应该不是每次都有,或者不是每次的音量音调都一样。我认为是在某些条件满足(比如,浆的周期变化频率,当时的相对风速,浆距的大小等等),这些外部的震动条件和浆本身,或者一对浆的挥舞方向的固有频率接近,发生了共振,由浆发出的声音。

确实是爽的声音

网友:
有时砸机的声音好听!

网友:
大砸的声音更好听

网友:
。。。。就是螺距不同声音不同吧。螺距大的时候声音就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