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级变速简单转向方案(非双流)

楼主(2008-06-06):
用无级变速摩托发动机做主动力,用两个电动机做辅助动力置于主动轮两侧,转向时无级变速发动机油门减小让动力无输出(此时坦克应有惯性,还处于行使状态),启动电机作为转向动力,用两边电机不同的转速控制转向。后退时也有此方法实现。
这样做可以不用变速箱就可以实现转向后退和沿地转向。缺点是遥控控制复杂了一些,坦克重了电机动力会不足。
大家看看这个方法可行否,

网友:
2个电调 2个电机 1个混控器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加个陀螺可以解决 2个电机行进方向不直的问题。
貌似有个704 才8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陀螺可以解决 2个电机行进方向不直的问题。
貌似有个704 才80块一个

lz用电机只是拐弯,不是走直线

网友:
思路不错,应该实现是没问题的.照2楼的配就可以了,照3楼说的再加上陀螺仪也可以.而且发动机和这两只电机可以同时操作,转向时用不着减速小油门的.
陀螺还是有点用的,例如平路上跑,在右侧履带经过的地方放些障碍物,坦克就会跑偏了,陀螺就会控制这两个电机起到一个校正的作用.虽然不可能完全保证方向不变(就像直升机飞行时不操纵方向,操作斜盘的摇杆画圈也可以让机头转向)要买还是买个锁尾陀螺好点.
假设你的两条履带中心距是300mm,那两边履带的转速差只要有2m/s,车体转向的速度就可超过1r/s了,太快了,所以这两只电机到主动轮的减速比可以设计得比较大,只要满足对转向速度的要求即可.这样算出来的电机功率不会太大了.
要考虑发动机动力带动这两只电机转动的问题.

楼主:
我的坦克是1:6左右的,估计做下来得        60公斤以
,
知道电机得用几W得啊?
另外“要考虑发动机动力带动这两只电机转动的问题."要怎么理解啊?发动机动力和电机动力是独立得啊,发动机似乎
用带动电机吧?我是新手,
太懂.用什么样的电机力量才够?

楼主: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电机不转是发动机带动电机电机的阻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个想法我理解的是相当于SY6831的那台车,两个侧传动装置之间的连接断开.两侧的两台电机可以分别控制转向与转速.这样发动机过来的变速箱就可以取消倒档了.
“要考虑发动机动力带动这两只电机转动的问题."要怎么理解啊?如果你的设想就是我上面说的这种,那么你肯定要用到两个行星汇流排来把发动机来的动力和这一侧的电机来的动力加到一起输出到主动轮上.而这三者之间的扭矩的比是由齿轮决定了的.由于你的设计取消了两侧的电机的这部分动力之间的连接,所以发动机的动力传到电机这的扭矩比较大.所以我这提醒你注意这点.要不然可能你发动机加油车根本不动而是在带动这两只电机转.在一般的双流的装置中,只有两边的扭矩的差才会传递到零轴上,即使车跑不直但车还是会走的..

楼主:
sy那个侧转向也就5个齿轮,但是原理看不懂,能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
用双流那种,发动机直区,转向用电机